显卡好坏怎么检测?

楼主(2015-09-09):
怎样维修好独立显卡
显卡

网友:
插上好的独立板上看看能亮不再测量显卡供电杆有无电压,电阻 8脚芯片对地阻值

网友:
量电压 打阻值

网友:
修供电啊,在焊bga

网友:
我也想知道啊 我有几个花屏的

网友:
花屏加焊显存试下

网友:
显卡供电好修。。GPU出问题不好修。。

网友:
可以发热的就加焊显卡,不发热就修供电电路

网友(2015-10-09):
查显卡的工作条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