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Z68AP-D3 0.5秒断电

楼主(2015-09-09):
GA-Z68AP-D3  0.5秒断电后重启。拔掉P4也是掉电。反复如此....掉电瞬间各大供电正常 ...无时钟无复位  ..强行触发全板无电压.....是不个那个信号没有出来?  求助

网友:
你拔掉四口看看还会掉电不

网友:
开机短路保护了吧

网友A:
查下时钟开启信号 可能是PG没发出来

网友:
这么新地板子不懂,你修好了发个贴给大家看看,也许能上首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查下时钟开启信号 可能是PG没发出来

你说的是CPU供电IC发出的VR_RDY?   这个无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是CPU供电IC发出的VR_RDY?   这个无电压

类似这个

网友:
有图纸还好办点,这种新机器不好整

网友:
正在找这个!!无图线路不好跑

网友:
先刷BIOS,技嘉BIOS最容易坏了。

网友C:
手上有块Ga-780t-D3L的板子开机瞬即掉电,无明显短路,强加电跑码亮机,测开机到IO,IO到南桥,南桥到IO都正常,手上没有这个IO(it8728f-gb),坐等IO到货

网友:
供电 正常不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手上有块Ga-780t-D3L的板子开机瞬即掉电,无明显短路,强加电跑码亮机,测开机到IO,IO到南桥,南桥到IO都 ...

等你的结果

网友:
新机没图,修起来就是困难。

网友:
别等了,换IO无结果,唉,没思路了,

网友(2015-10-09):
应该是有电压没出来,看看二级转换电压。

网友:
你好,我现在也在维修 GA-Z68AP-D3这个主板,我的问题呢是跑到C1自己掉电瞬间又上电,不知道那里问题,打算做桥跟bios。不行就算了。大神有什么想说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