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灵越笔记本通电无反应

楼主(2015-09-09):
手上一台笔记本,用电池或适配器都无任保反应;无任何指示,唯独在黑暗中屏幕的左上角有光线.

网友:
你说的不清不楚的怎么回答啊,

网友:
这信息 也太少了。

网友:
待机电压正常不

网友:
没太明白怎么回事

网友:
建议找维修人员检测一下吧!

网友:
什么型号

网友:
拿到专业的地方搞搞吧,   不要自己搞把问题扩大

网友A:
谢谢各位,维修人员说是主板问题,我认为是电源模块的问题.
型号是: DELL 灵越笔记本

网友:
最好带给专业维修站看看、

网友:
有可能暗屏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各位,维修人员说是主板问题,我认为是电源模块的问题.
型号是: DELL 灵越笔记本

主板问题是对的,可信。如怀疑电源问题可以买个电源试试。

网友:
i understood no power at all first please check adapter and socket

网友:
你说的不清不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