右下角显示9C

楼主(2015-09-09):
昨晚停电半小时后,还可以开机,但关机睡觉后, 今早起来就开不了了
今天开机,不会显示V星主板画面,也不会显示硬件检测之类的画面,屏幕一直是黑的,然后右下角显示9C,一直不能进入系统

网友:
内存没过吧

网友:
上个图给我们看啊

网友:
先拔掉全部外设看下。

网友:
   装上硬盘或者u盘启动试下

网友:
9C是没认到显卡。6C DC 5A  D4 D5  C6是没认到内存

网友:
显卡似乎有问题

网友:
检查键盘 鼠标 是否有问题或者换一套! 放 BIOS 电池。。。

网友:
应该是内存显卡的问题吧

网友:
放下电,检查下电池有没有电。不行刷个BIOS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