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玩LOL这个游戏就会花屏

楼主(2015-09-09):
我有个显卡, NVIDIA gt620 1G的 平时没什么问题,一玩LOL这个游戏就会花屏 卡到死机

网友:
换个高级点的显卡吧,内存加上去

网友:
笔记本还是台式?笔记本的话直接把显卡重置下或者换显卡,台式的换张显卡看看,还会的话就是你系统C盘太小导致缓存不过来

网友:
换显卡吧,坏了就扔了

网友:
还是弄个好点显卡咯·····

网友:
上下bga试一下,可能虚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