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
E1-471G

楼主(2015-09-09):
求大家,是不是LED等坏了,怎么换啊,换什么型号?

网友:
这种是屏幕的问题  需要换屏幕

网友:
很不错的经验。。。。。

梦幻、 -5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应该是屏坏了吧

网友:
我怎么觉得灯坏呢

网友:
灯管、屏、高压板都有可能,用排除法很快就知道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