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笔记本电脑认不到硬盘有几种情况?

楼主(2015-09-09):
(无正文)

网友:
先换个硬盘,不行的话要查硬盘接口的供电和到桥的信号线、时钟等

网友:
硬盘坏的多

网友:
手上有备用的就先换一个试机,那样省时间,不行再查硬盘工作条件。

网友:
硬盘  接口  桥

网友:
这问题先确认硬盘本身好坏·如果硬盘没问题·测一下sata接口的SATA_DTX_IRX_N0  SATA_DTX_IRX_P0  SATA_ITX_DRX_N0 SATA_ITX_DRX_P0 的对地阻值 。和硬盘供电+3VS +5V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