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稳压2极管做保护一例

楼主(2015-09-09):
客户产品型号:Great Wall    长城笔记本 e68c  板号 R18 npb ref:f  图纸不好找,后来在论坛上确定是好多产品的代工板

由于这是个老本 速速解决没多想发帖,但是维修过程中出现了看不懂的 电路,经过门店店长兼老师(迅维学员哟~年长我俩岁) 点评分析,最后慢慢根据自己的思路修完了,最后老师还问我 怎么修的,我不说,嘿嘿嘿,发个贴让他自己看, 他论坛天天不签到和乱灌水号都被禁言了。。 叫他管理下帐号。

维修开始: 故障不开机。 拆机,发现没有35V,好吧,先查芯片,发现公共电都没电,才不到1V。查公共点

从图中可以看到 +VDC是公共点电压 PQ39  PMOS管导通产生,我就开始查控制极SHDN#信号。在此跳转46页后发现遇到了关键难点,让老师上场,他从这里开始指正 思路的缺陷。  电流表

为19V,万用表测到 为19.1,到了PQ39 S极时变成了18.7左右(总之有压降就不对)  老师指正你在这里不细心,思路不对,有压降,公共点电压明显变低。(回想起前几天刚修个仁宝的点火回路问题,大电流不过保护隔离在公共点测的电压也有,不过有压降,是保护电路流过的小电流) 老师这句话提醒我 忘了思考压降可能是小电流,有可能此电路采用的和 点火回路 类似的电路。 好吧,在这里我的思路确定不严谨没想到这方面。 不过老师细查 电流过来时经过 PD22 PD23 这俩个稳压2极管,才发现, 大电流过来了,这个是稳压2极管造成的压降。好的,那继续 这分析的没问题,我就跳到 SHDN# 46页 上极问题

其实到这里 我已经看不懂了,这么多稳压2极管是为何, 最终 分析到 PQ30 这里才是真正的控制点,但是向前查 发现  没办法分析了,老师说太乱了,没心思了。我也看不懂了, 7个稳压2极管老师只说了这是保护电路,其实都说不知道,心里很不爽,把我扔这了。。 自己慢慢修。

老师既然说是保护电路,那么就不耻下问 一直追问他。  自己思考,回想起自学的  稳压2极管的特性,当电压和电流超出的 稳压2极管的设定 值后,管子装反向击穿,直接成一根导线进行放电。(这是我自己回想起来和 根据老师提示分析的) 将电压电流钳位到稳压2极管的设定值(在此谢谢饼老师的专业术语)。这7个稳压2极管为什么会起到保护做用呢,就是因为当 电压超过 电路的设计时,会流向MMDT3904 这个元件,双三极管, 给保护隔离关闭,关于这个小电路,我自己没提示是死活看不懂。 但是如果后极短路不就没电流了么,那这个电路对电流保护起做用么,我想应该也起保护吧,反正老师和我没办法分析。 我说跳过电路检测吧,强行开起保护隔离,老师说可以试试。来吧 。拆了PQ42 不让进行拉低。  好吧 果然向 前边分析的,有后极短路,虽然上电了, +V1.05S 没电,可能保护了,因为老师当时测了7个稳压2极管,这个电路 才20多阻值,好吧。  在电感上拉个锡丝烧机,老师是烧了 十分钟  电压1V  电流1.2A 我艹 喊着,一点不都热。又把板子扔我手里自己搞,我2的 中间没注意  直接没调 19V可烧了 这个电感上,吓坏了。赶紧报告老师,老师训人了。。感觉心情老不好。 意思是可能整个+V1.05S电路因为 19V电过来 全烧坏了。 我反驳说既然有短路,电流都走向短路了,电压还被拉到 1V以下。 不过因为失误是不对,但老师说脏话也很令人生气。  我自己暗自修,不找你了。   慢慢思路发现,此电路是给北桥和CPU的供电,CPU是有一点热 (还在1V烧机)    可能是19V电失误下来是 烧坏CPU了。拆了,发现 电流从 1.6变成12,再看电路

这里有个稳压2极管,根据 它的性质,烧机电流1.2A这么大还 不发热,是不是它的问题, 把电流全导走了。。 拆了, 电流0.22A 看起来正常,锡丝拆了,从正常供电 上CPU  外接显示器。 OK 亮机。

总结 分析,这个问题核心还是 稳压2极管没玩透, 失误 19V也全从它入地的,起到保护 了,可能它自身也有问题 导致  +V1.05S 这个电压不出,总之拆了电压就出来了,保护隔离电路也改了,不让保护,总之这么老的机器了 T1400CPU哟  该进坟墓了。。随意 修修吧 总结了 稳压2极管的 知识

顶星 R18.pdf

网友:
看得我蒙蒙的,不过大致还是能明白,哈哈!经验教训都得到了,下次就别犯糊涂了。

网友:
呵呵 不错 应该修很久了吧 没研究过二极管 看来还是很多东西学呀 加分

网友A:
听饼哥说 其实短路打值不短烧鸡不热 就要考虑二极管 可以试试 装上去打值会不会短

网友:
楼主细心啊,这都能搞定

网友:
这种不好找出,没图纸就更不好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听饼哥说 其实短路打值不短烧鸡不热 就要考虑二极管 可以试试 装上去打值会不会短

这种方法没用的,因为是CPU 和北桥供电,阻值很低的 22 的阻值是正常的,拆了CPU还 是一要的低,就是这个稳压2极管的事造成的,按短路修废也没用

网友:
过压保护电路,一个二极管监控一路的电压值,逐一分拆后上电找到那一路引起的,然后修他。

网友B:
你这技术不必做人家的小弟了! 快把你那个所谓的店长炒了!自己出去闯吧!会有意外收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技术不必做人家的小弟了! 快把你那个所谓的店长炒了!自己出去闯吧!会有意外收获的

俺这人还是 尊师重道的  有好多 实践技术还是老师指导 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