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40 不触发

楼主(2015-09-09):
联想E440 放CMOS电,就能触发,用一段时间后,又不触发,再放电,周而复始。有朋友解决过这样的问题吗? 在线等!!!!

网友:
BIOS电池有电没?

网友:
coms 电路有问题吧

网友:
查RTC电路,不行刷个BIOS

网友:
恩,支持4楼的方法查RTC电路,不行刷个BIOS看看

网友:
先查EC或休眠信号

网友:
是通病 但没人来解决
我这有3个一样问题

网友:
刷下BIOS试试  要不就是电阻 或 IO

网友:
RTC电路  晶振 刷BIOS 换电池 你懂得

网友:
我也遇到了一台,拿来放电后,用了个把月又回来了,现在都第二次返修,RTC电路也查过了,没有办法,那位有遇到支支招

网友:
就查开机电路....

网友:
你刷个BIOS试试吧,再换个电池。

网友:
这机器我修过两台都没好 郁闷

网友:
今年刚过了年 遇到一个这样的 没搞定

网友:
这么神奇 !!!!!

网友:
这机器毛病很多,很难搞

网友:
今天我也遇到了一个  也是放电好的 ,而且开机灰屏,屏线掉了一半,重新插一下好了。 不知道会不会返修啊

网友:
找块料板把RTC电路全换了,把电池也换了。是在不行干SB

网友:
电容有漏电或桥坏了

网友:
不触发的时候按时序查一下。

网友:
汗 还会返修 前几天我以为走运 放电好的

网友:
应该是BIOS的问题

网友:
检查RTC电路

网友:
RTC电路对不对,

网友(2015-10-15):
目前,把EC 和桥的BIOS一起刷了 ,看后面怎么样

网友:
我已经有3个这样的机器了,bios刷了个把月就返修了

网友:
这个是很明显的通病问题,电池电都有呢,
RTC电路也正常,只能找个料板,更换整个RTC电路,这个是最笨的办法了

网友:
我刚碰到一个。 一开始 待机电流0.01 触发后0.02 拔电池好了。 不知道能不能用的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