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K580S-I7 D0 开机掉电

楼主(2015-09-09):
  开机2.4A  掉电,单插1条内存,分别插到2个插槽都可以亮机,2条内存都可以点亮,但是同时插2条就电流跳变一次后掉电(单条4G),更换2条2G的故障一样,刷过EC  和南桥BIOS  故障一样,内存供电1.5V正常。有遇道此现象的亲们,发表下意见。

网友:
插上电池试试上I7的好多电源带不起引起掉电的

网友:
换两个同牌子的内存试试

网友:
上阻值卡打阻值!

网友:
还真没有修到过类

网友:
这个没遇到过

网友:
这是不能同时插2个槽呀

网友:
是说不能上4G吗   上4G就掉电?

网友:
单条4g插任意个槽都没问题,就是同时插入2条就电流跳变一次后掉电,偶尔能亮一下,刚出LOGO就掉了。

网友:
有没有大电容来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