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电脑不能U启只有一个光标

楼主(2015-09-09):
硬盘启动,优盘启动都是左上角只有一个光标,主板都换过新的,内存,显卡,主板电池都换了,还是这个光标,,
大神们求助

网友:
能提供HP具体型号不?

网友:
U盘引导问题吧!我遇到过插U盘老是重启的都有,引导不支持。

网友:
多备几个U盘,写不同的PE就是,不必纠结这个

网友:
上图,看看什么情况

网友:
有的U盘很难启动 主板的。。。。。兼容性老火

网友:
试试别的U盘启动

网友:
应该是兼容的问题吧

网友:
换个PE试试啊

网友:
进入bios看下有没一个选项是USB FOR DOS的有的话就开启,没有的话,在bios里面看下是不是启动了ubfi的,有的话就该成legacy first 应该就能启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