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m4a87t plus

楼主(2015-09-09):
asus m4a87t plus 故障:加电后过asus LOGO界面后 出现如下英文提示  然后过一会关机  翻译如下  插上键盘的换可以重启 但是按DEL  F2都进步了bios
press f8 for bbs popup
press alt+f2 to execute asus ez flash 2
initializing usb controllers .. done.
auto-detecting usb mass storage devices.
00 usb mass storage devices found and configured.
no keyboard detected
please enter setup to recover bios setting
cmos date/time not set
usb device over current status detected!!
system will shut  down after 15 seconds.
.按F8 BBS弹出
按Alt + F2执行华硕EZ Flash2
初始化USB控制器..完成。
自动检测USB大容量存储设备。
发现和配置00 USB大容量存储设备。
没有键盘检测
请进入设置程序来恢复BIOS设定
CMOS日期/时间未设定
过电流状态的USB设备检测!
15秒后,系统将关闭。

各位大侠给个思路

网友:
请检查USB接口供电及过流检测信号。

网友:
搞USB_OC 的 822电阻哦。。。哥哥

网友:
啊哦  USB过流保护,看下网卡接口旁的2个小电阻有没有氧化什么的  那地方通常很多灰尘

网友:
usb过流保护,供电,过流检测,找个点位图找下

网友:
usb 保护了

网友:
重点是这两句“no keyboard detected”和“usb device over current status detected!!”,没有检测到键盘和检测到USB设备处于过流状态。不知你是否插上了键盘且键盘是否USB接口?如果插了键盘请换一个键盘试机,没有插键盘的话测USB的5V是否正常,还有USB_OC#信号是否正常。

网友:
看下usb的跳冒跳对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