泪求联想G410 BIOS,主板型号LA-6841P rev:1.0

楼主(2015-09-09):
机器配置是四代I5 三代低电压内存 泪求联想G410 BIOS,主板型号LA-6841P rev:1.0 论坛上的BIOS全下了刷过了,淘宝上也买了,全都没用,只有论坛一个桥亮的BIOS有用,但是刷了之后进系统认不到网卡,独立显卡 拆机量独显供电没有
机器本来的问题是进水烧了1.05供电,供电修出来了
显卡

网友(2017-08-04):
刷原厂 的和合成的都不行吗 你刷BIOS 是不是用原BIOS 芯片 要用原芯片

网友:
我修到二修,显卡是认时不认,就算认到也是打感叹号

网友(2018-03-31):
我也在找 找了好多了 没有用可以用 有个原厂的 刷了可以开机 进bios 改ufei模式 重启就没有显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