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Thinkpad E431传说中BIOS问题

楼主(2015-09-09):
昨天接到一台机器,客户是个学生,问他有没有修过,他说没修过,然后就走了
  昨晚上就拆开机器看了下,妈蛋,明显修过好吧。然后跟客户一顿唧唧歪歪
    现在情况是这样子的,插电,裸板按开关0.76-0.73-0.02,在0.76-0.73这段时间内大概停留4秒左右,然后掉电至0.02A电流,1~2秒后自动开机,0.76-0.73-0.02A,电流一直重复如此。
   这机器BIOS爱出毛病,看了网上什么多次按开关掉电重启,过内存就掉电,拔掉内存卡0.8A,我前前后后找了十几个BIOS文件试了,不管刷8M的还是刷4M的,故障都是一模一样,让我不禁怀疑是不是BIOS有问题,但看网上人家说,确实和我故障一样刷BIOS刷好了,但找了哪么多BIOS没一个是OK的。
  我这机器是拔不拔内存都掉电,甚至在不装U6和U5BIOS程序的时候也会掉电,这点让我很怀疑是不是BIOS程序所导致的。
于是从电路上下手,在0.76A电流时,
                           PCIRST# 3.3V已经出来了,
                           所有电感供电均正常,
                           二级小电压全部正常(我所能看到的所有二级小电压基本全量过了)
                          内存所有的条件全部满足(包括内存复位),
                         CPU的两个核心供电 1.1V已经出来了,集显供电没有出来,
                        集显供电和核心供电在上CPU的情况下,对地阻值只有5欧,感觉不大正常,但又没有二代三代的CPU无法代换,也没有示波器大SMBUS的波形,所以上来求助于各大师兄,这个故障有没有遇到过,
                这个既然内存复位已经出来了,基本上CPU基础工作已经开始,时钟部分应该没什么太大的问题,我现在怀疑是HM的桥问题,但这个桥是黑胶的,不太敢区,怕掉点,很纠结啊,到底是BIOS问题还是桥本身的问题,求各位师兄给点意见,如果之前遇到此类经验,麻烦给我讲讲,拜谢。

补充内容 (2015-9-10 11:49):
问题已经找到,南桥故障,用收按压南桥可以开机显示,但不一定每次都可以显示,上BGA加焊,不行,准备换南桥,正在给客户报价中。

补充内容 (2015-9-10 11:51):
谢谢大家的支持和回复,以及有一个坛子里面的哥们,帮我改BIOS改到十一点半,谢谢了

网友:
各位师兄多多回复啊

网友:
独显的吧?上家修过,查一下有无缺件。

网友:
没有集显供电,不一定是BIOS问题,查下工作条件

网友:
先把上家动过的地方检查一遍,看是否有人为故障。

网友:
按时序仔细再查一遍,最后剩下就是 胆大,心细,手要稳的事了。

网友A:
机器有修过不太好判断,不过BIOS也会引起这样的问题, 会 不会是你找的和你的板不合适才会掉电的

网友:
可能是bios问题吧,多刷几个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机器有修过不太好判断,不过BIOS也会引起这样的问题, 会 不会是你找的和你的板不合适才会掉电的

不是,REV 1.0的,E431的版本只有那么几个

网友:
二修的 这毛病 放弃为好

网友:
四秒掉电,桥的嫌疑很大

网友:
修过的板不好说 不用咋刷啊

网友B:
还是BIOS的问题 这机器我也遇到过  论坛上这机器的BIOS好多都不行的

网友C:
毫无疑问先刷BIOS排除bios问题后再动硬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是BIOS的问题 这机器我也遇到过  论坛上这机器的BIOS好多都不行的

有当时保存这个机器的BIOS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毫无疑问先刷BIOS排除bios问题后再动硬件

BIOS已经刷了十几个了。光下BIOS程序都花了我几十点积分了。

网友D:
自己合适一个BIOS或者换个CPU试试,现在CPU坏的太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自己合适一个BIOS或者换个CPU试试,现在CPU坏的太多了!

已换CPU测试,一样,刷BIOS一样,很无语蛋疼,我估计桥的故障可能性也不小

网友:
恭喜楼主找到问题了,几百大洋到手了

网友:
好  幸运啊 。。。

网友:
学习了,这机器一般都是修的BIOS的多

网友:
是什么南桥啊

网友:
刷过一次,好久才能亮机

网友:
第一次就这样的吧

网友E:
楼主修好了吗?我这有台和你的问题一样的
vcin5v
南桥下面掉点了,压南桥可以开机,取南桥后发现下面一片点都掉了,换板子了。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修好了吗?我这有台和你的问题一样的
南桥下面掉点了,压南桥可以开机,取南桥后发现下面一片点都掉了,换板子了。

网友:
厉害 慢慢学吧

网友:
我刷BIOS就从没刷好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