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V470 出 集显 不亮机

楼主(2015-09-09):
一台V470进水机   开机大电流   拆机后  CPU供电那块  进水  换掉铁壳管和 IC 后  电压都出来了  电流有跳变   电流最后卡在1.29就不动了   集显电压也出来了     就是不亮机   没有示波器   测不到EDID信号    还有什么办法可以测到  查显卡供电都正常

网友:
换个U试试

网友A:
换了    测LVDS 阻值也正常 现在 没思路了     是不是 只剩下 干显卡了

网友B:
刷了BIOS,再去干显卡

网友:
后极有短路

网友:
刷bios试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换了    测LVDS 阻值也正常 现在 没思路了     是不是 只剩下 干显卡了

没示波器查屏接口的电压。进水有可能会进到桥。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示波器查屏接口的电压。进水有可能会进到桥。

刚换了桥 还是原 故障  BIOS也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刷了BIOS,再去干显卡

BIOS也刷了

网友:
请问 后级   能短路到哪里

网友:
把cpu换了试试吧

网友:
换个CPU吧 试试看看

网友:
进水的机子还是重点看进水的元器件,多测量一下,看看有没有坏.

网友:
CPU应该坏了 试一下  不行就刷BIOS

网友:
进水的地方有断线吧,电压出来了也要看看

网友:
那些老是扯鸡巴后继短路的  不会就不要装逼、我也不会、

网友:
换U 刷BIOS 换显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