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400不触发

楼主(2015-09-09):
电流表0.002 按开关没反应  求解

网友:
拆机查待机电路

网友:
拆掉cos电池放放电试试 think遇到的多

网友:
有电流 ,查3/5v有没?有 就查EC条件 南桥条件 RTC电路 按照触发三部曲修发电路

网友:
EC  坏了  这个EC是带资料的 9012 A3

网友:
是KB9102QF A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