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55可以开机可以关机键盘可以控制但是外接和内屏都不显示,

楼主(2015-09-09):
今天客户送修一台联想G455的笔记本,故障是可以开机但是不显示,一看是AMD的先让客户留机报价,客户走后开始上电测试,发现电流跳变正常,但是外接和内屏都不显示,而且用键盘可以热启动,也可以关机,因为是AMD的先怀疑北桥,先用风枪加焊了一下北桥,故障依旧,看来不是北桥的问题,接着加焊显卡,还是一样,没有办法先拆开看看吧,拆开仔细检查没有进水,而且没有修过,先从简单查起,量了一上CMOS电池有电,心想没有搞的地方了,因为联想G450的BIOS容易坏,想着这个G455不会BIOS也有问题吧,不管了反正也没有进展,进论谈找个BIOS吧,下载下来,找到另一个16M的BIOS烧录进去,再加电测试,外接亮了,原来真是BIOS的问题,再接内屏LOGO出现,心里那个高兴,装机测试进系统测试一切正常。
总结:现在好多机器的看着复杂的问题,有些其时问题很简单,如果没有头序的时候,先刷一下BIOS试试,前提是不要刷机器本身的BIOS,找另一个同容量的BIOS进行刷写,这样不至于把故障扩大。
下面传上自己亲身测试过的BIOS(论谈里下载的)给大家。

网友:
维修三把斧:
1.放电    2.刷BIOS   3.干桥,这是新手都会做的事 所以才出现了很多新手修机反而比老手快的现象。

网友:
恩、有道理、以后尽量先软后硬。

网友:
哥哥   16M的BIOS好像还没有见过

网友A:
我也没见过这么大的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没见过这么大的BIOS

我说的16M是芯片的容量,不是BIOS文件的容量。

网友:
联想的机器好多BIOS通病

网友:
现在不止是联想 很多新机BIOS都爱出问题

网友:
看来以后修板就的想简单点

网友:
维修好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