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SA330 刷了程序出现花屏

楼主(2015-09-09):
一般三星显示器刷了程序就好,今天刷了一个SA330出现花屏,请大家来帮我看看是什么问题呢、提供图片:

网友A:
怎么感觉跟屏挂了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感觉跟屏挂了一样

就是呀,一直在琢磨也,到底是不是屏,

网友:
百分之99屏挂了!

网友:
感觉像是屏坏了。。!~~

网友:
这种情况很难处理的。!~~

网友B:
没刷以前,无信号是好的吗?

网友:
测试屏试下 就可以确定到底是不是屏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刷以前,无信号是好的吗?

刷之前出现数字,

网友:
看看是不是屏上的芯片坏了

网友:
程序不对吧,有的程序不兼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刷以前,无信号是好的吗?

那就再接着找程序来刷,可能目前的程序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