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箱电源板维修

楼主(2015-09-09):
有会维修电冰箱主板的朋友吗?家里的容声3层冰箱坏了,症状是3层温度不正常都偏高,上层中层风扇不转(拆开直接通电可以转),测量风扇电源有220v电压,让师傅看过说是控制主板坏了,苦于淘宝没有这个型号好主板卖,也不了解如何维修这个主板,只好求助论坛的高手帮忙指点维修了。

网友:
大神求教  学习学习

网友:
如果控制部分损坏的化,应该是那个长条的管理芯片损坏

网友A:
冰箱温度过高,一般是温控器或者缺氟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冰箱温度过高,一般是温控器或者缺氟了

冰箱有制冷就是风扇不转   冷气吹不出来  冷管都快结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冰箱温度过高,一般是温控器或者缺氟了

有时候温度可以正常 正常的时候  风扇会转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冰箱有制冷就是风扇不转   冷气吹不出来  冷管都快结冰了

外接电源,手动控制。

网友:
测了下风扇的电压,发现接是风扇是6.5v左右,把风扇拆开量到是220v左右,这个怪了....

网友C:
先查温度探头  一般探头容易坏  左边插座上 棕线黑线白线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查温度探头  一般探头容易坏  左边插座上 棕线黑线白线

温度探头一般怎么排查呢 可以讲具体点吗?  你说的是第几张图的左边插座上 棕线黑线白线

网友:
温控有问题,

网友:
这个不知道哦

网友:
风扇不转应该是温控部分出故障了,所以导致控制电路不工作,所以风扇不转

网友:
温控电路检测出错   导致后边控制电路不工作  风扇不转就温度变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