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奇的联想Z460维修,版号LA_5751P

楼主(2015-09-09):
  接到机器,通电开机,电流到0.56掉电,掉电后再开,不触发了。第一感觉触发保护性掉电。拆机后,量各供电没发现短路情况,再次通电测试,发现所有供电都出来了,奇怪啊。。。。。。此时量PLTRST,发现没有,没复位啊。继续测PWROK和SYS_PWROK,从图看出他们共同连接ICH_POK ,测ICH_POK为3.3V正常。此时认为PCH坏了,于是换桥,但涛声依旧。有点郁闷啊。换个思路吧,第一次能触发但不复位,再开就不触发了。那就量量第二次为什么不触发。测试发现 EC发给南桥的触发信号PTN_OUT有跳变,继续测RSMRST,BATLOW,RTC电路均正常,桥就是不发出SLP,真奇怪,条件都满足为什么不发SLP呢,复位条件也正常,为什么不发复位呢。难道桥还有问题??但想想不应该,因为换后现象一样。冷静想想,是不是有可能时序乱了呢,记得三星有个通病电容就是这样,能上电但不亮。。。。。。断电再通电,此时不按开关量量什么情况,但量到ICH_OK时,真醉了,没 开机呢,但这个信号却有2.5V的电压。。,断开R397再测他1脚为2.5V,2脚为0V。难道EC坏了????????????????????找个EC换上,再测R397为0V,看样子正常了,再次触发,电流花花上去了,接屏亮机。。。这机器真奇妙,维修还是要细心,不然

网友:
谢谢各位,请多加分啊,分数严重不足

网友:
真是神人呀亲

网友:
楼主的细心跟耐心赢了

网友:
楼主修好就好

网友:
到0.56A掉电一般会想到供电问题,没想到会是IO引起

网友:
不开机量,细心, 思路清晰

网友:
都是厉害人物哦。

网友:
第一次接触到时序混乱

网友:
有时候修东西真是难  我一般换完桥 可能会丢 有时离成功只有一步了 就是没那个耐心  特别是一片板修到几个风马牛毫不相干问题

网友:
联想Z470报 210:CPU Uariable MTRR config

网友:
楼主很给力,已经加分了

网友:
                             不错 LZ很仔细

网友:
楼主心苦了。学习了

网友:
不错啊 楼主 给力 学到不少东西

网友A:
看着好混乱,楼主第2次不触发,量ec和桥待机条件正常,怎么没考虑bios到是想到量pwrok了?大家在这个帖子公然灌水,不怕扣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着好混乱,楼主第2次不触发,量ec和桥待机条件正常,怎么没考虑bios到是想到量pwrok了?大家在这个帖子公 ...

你自己看清没有啊???第二次不触发,南桥的所以触发条件都是正常的,只是不发出SLP,你说刷那个BIOS啊????大神,还有第一次能触发,只是不复位。你说刷哪个BIOS??这个机器关键故障是,有些条件开机前开机后一直被抬高了,难道月饼老师也灌水?????不要把自己当神

网友:
我看过一篇一样的帖子,楼主对时序图没怎么了解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