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看HP DV4 本本用可调电源+充电专用接口 充电现象属于正常的吗?

楼主(2015-09-09):
今天顾客拿来一个本本,说有时候开得,有时候不开得机。我接手后 按开关 通电触发 但不显示,上可调电源 再开 大概过7 8秒后 亮机了。。再但用电池开 又没显示。。可多开几次 等久一点10来秒 又可以显示了。。。。
又插上可调 和专用充电接口 发现 接口灯一下白 一下黄。。。正常应该是一直黄(充电中)才对吧。
于是我关了机 观察电流变化,,,待机0.03 0.02然后跳到2.73 然后又跳到0.02 接口灯一白 一黄 不断跳变。。。这个是正常的吗?正常时充电中也是一白一黄不断跳变? 手上没有这个适配器

下午16:53分编辑: 经过去外接了一个好的适配器来测试,是可以充电的,是正常的。。说明我卖的那个HP加强版的充电头是有问题的。。。至少是不合适这个机型的充电的 插上去能开机但显示:电源已接通,未充电 和上面的灯闪现象。

网友A:
这个应该是电池不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是电池不行了

去外接了一个好的适配器来测试,是可以充电的,是正常的。。说明我卖的那个HP加强版的充电头是有问题的。。。至少是不合适这个机型的充电的 插上去能开机但显示:电源已接通,未充电 和上面的灯闪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