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VK8M890G主板小修

楼主(2015-09-09):
今天接了一张技嘉给联想代工的L-VK8M890G主板  客户说是点不亮,于是就拆机看了下       以前也修过这类的主板    这板子北桥温度高而且周围的3个电容也容易鼓包,今天这块板子也是一样的   电容坏了  就直接换掉    换了之后故障依旧。   就直接测了旁边的两个MOS管(之前有修改这样的板子,所以就直接动它)   一测就发现了  有个MOS管已经属于半击穿的状态了  于是就直接把这两个MOS管直接换掉,然后就加电,跑马了  亮机。收工      小白维修心得      高手勿喷    只为分享经验      方便维友少走弯路
     有图有真相

网友A:
你这是要秒杀的节奏嘛

网友:
这种故障是这个主板的通病,我之前也修到过几块这种故障

网友B:
此主板确实通病 也修过N块  不过修好后 我都会在桥上加一个风扇 以帮助散热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此主板确实通病 也修过N块  不过修好后 我都会在桥上加一个风扇 以帮助散热

你这是非奸即盗。

网友C:
修过亿块这种板关机花屏 知道什么问题么啊

网友D:
这是这款主板的通病,以前华硕也有这种通病,也是在南北桥中间那两个MOS有问题

网友E:
有经验可以秒杀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C:
修过亿块这种板关机花屏 知道什么问题么啊

集显的话就是北桥的问题     因为这板子北桥的温度太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是这款主板的通病,以前华硕也有这种通病,也是在南北桥中间那两个MOS有问题

是的    我这修的已经是好几块了

网友:
呵呵   学习谈不上    我也是菜鸟一个    相互分享才是王道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经验可以秒杀了

必须的嘛    以后遇到  直接开干 MOS管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此主板确实通病 也修过N块  不过修好后 我都会在桥上加一个风扇 以帮助散热

是的啊   北桥的温度很高的   不加风扇的话   用过几天又得返修了

网友G:
MOS管半击穿状态这里应该是DS级之间阻值短路,GS,GD之间阻值还是保持无穷大状态,如果是完全击穿的话,GDS之间阻值都会短路相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要秒杀的节奏嘛

秒杀算不上吧    前前后后20度分钟吧

网友:
捡钱的感觉

网友F:
引用 网友G:
MOS管半击穿状态这里应该是DS级之间阻值短路,GS,GD之间阻值还是保持无穷大状态,如果是完全击穿的话,GDS ...

是半击穿的     DS级直接对地GS GD之间仍有阻值     而且阻值都还有200度呢 并没有完全击穿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是半击穿的     DS级直接对地GS GD之间仍有阻值     而且阻值都还有200度呢 并没有完全击穿的

即使MOS没有完全击穿的话,上电工作也会发烫,DS级直接对地的话,说明DS级内部晶体二极管已经击穿。

网友F:
引用 网友G:
即使MOS没有完全击穿的话,上电工作也会发烫,DS级直接对地的话,说明DS级内部晶体二极管已经击穿。

谢谢大神指点        但是上电之后MOS管不发烫啊  ?  而且都还有阻值的

网友H:
是的,这个主板经常电容爆炸,MOS 也烧掉哦

网友:
引用 网友H:
是的,这个主板经常电容爆炸,MOS 也烧掉哦

这里电容爆炸应该是MOS管S级输出过高超过本身耐压值大小引起。

网友:
引用 网友F:
谢谢大神指点        但是上电之后MOS管不发烫啊  ?  而且都还有阻值的

MOS管击穿后发热情况一般由内部晶体二极管正负两端压降值变化决定,即本身击穿后就会电阻工作性质。

网友I:
半击穿的话 那你测得的电压是多少呢?

网友:
引用 网友I:
半击穿的话 那你测得的电压是多少呢?

半击穿的话,S级输出电压接近与D级输入。

网友:
引用 网友I:
半击穿的话 那你测得的电压是多少呢?

电压是3.3V呢

网友J:
这个板子很老了啊 还有人修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F:
集显的话就是北桥的问题     因为这板子北桥的温度太高了

也没看见过虚汗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也没看见过虚汗的啊

那种桥就只有重新  植株   重做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这个板子很老了啊 还有人修啊

简单的修修嘛   谁让咱们是做这行的呢

网友:
看来修的多了经验很重要

网友:
谢谢你的资料。

网友:
不客气   有好东西就要分享嘛

网友:
这两个管子是并联的,并联后再串联在给北桥的供电电路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