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70 无待机

楼主(2015-09-09):
联想Y470   51125无待机不出3V 5V     16脚有19V输入,   3脚 VREF电压1.9V  8脚VREG3电压3.3V 17脚VREG5电压4.9V    13脚ENO电压3.3V         18脚, VCLK 0.0V     ENTRIP1  ENTRIP2 分别是,1.5V 1.0V   9脚BOOT2 出电压4.49V不正常 正常是3.3发吧?,22脚 BOOT1电压4.5V       11脚PHASE2和PHASE1 20脚怎样才可以出电压啊,?大家帮我看看,

网友:
3  5  V 电感不短路的话   直接换51125

网友:
8  17   13   1  6    脚  都有第一步先换51125的

网友:
拆机51125换了一个,不知道是好是坏的,刚发几芯片过几天回来,

网友:
换51125待机,0.01 不触发,测3V 5V电感无3V 5V  11脚和20脚电压怎样才出的了啊,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话说这台机器经常出问题啊。还有显卡供电的MOS管啊。不过又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