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电视盒]
广电机顶盒维修一例分享!

楼主(2015-09-09):
  有一台广电机顶盒,不通电故障,拆开发现电源板烧了保险。我简单测了一下,组成全桥的四个二极管没坏,没有开关管,只有一个7脚IC TNY276PN控制电路。于是我换了一个保险管上去,通电后拍的一声爆了。我感到有点意外,仔细一看,原来7脚IC有一条小小的裂痕,于是我喜出望外,花了5元钱买了一个装上,换好保险管,通电再试,啪的一声,又同时烧了保险管和那个7脚IC!我开始感到有点为难了。毕竟5元钱的元件价格在这种秒杀的情况下实在有点高!呵呵,再这样下去,华人首富的身家也经不起半个小时的折腾。我只好加倍认真细心检查每一个元件,连输出连接的驱动板都查过了,几乎完全可以排除短路的情况,结果发现实在找不到一个坏件了。实在没有办法后,我孤注一掷,拆换了光耦和相连的431三极管,重装保险管和一个全新的7脚IC,通电开机,屏幕居然显示正常了!经测试,证明已经修好!

网友A:
你的意思是光耦 或者431挂了吗?  这个不应该爆的呀

网友:
机顶盒电路原理图能提供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意思是光耦 或者431挂了吗?  这个不应该爆的呀

就是光耦和431三极管损坏,431起到稳压和输出电压反馈作用。

网友:
华人首富的身家也经不起半个小时的折腾。这个搞笑喔。。

网友B:
自己做一个假负载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自己做一个假负载吧!

套个灯泡应该稳当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套个灯泡应该稳当点

就是套灯泡呗  最好是大点的

网友:
这个正需要,谢谢。

网友:
应该还有问题 的,一般烧IC的肯定300伏的滤波电解电容肯定也坏了。一起换了才保险。

网友:
还有 坏光耦和T431都不会爆IC的,根本原因是电解电容没有容量了。

网友(2015-10-09):
窜灯泡比较可靠,不炸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