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KAI音响扩音机面板插线错误导致机不着

楼主(2015-09-09):
  有扩音机,时钟收音机,卡座,CD机,各自独立,各机要在扩音机取电,而扩音机一定要插了时钟收音机先会着POWER,因更换扩音机面板按钮,其中面板一排电线如图,错误地第一pin线5.6v,插在第二pin GND,起初,扩音机插了电源线,收音机显示了时钟没事,一开扩音机POWER,收音机时钟熄灭,然后知道面板线插错,看变压器次级电路有三颗玻璃保险丝烧毁,换了保险丝,扩音机插了电源线,收音机显示了时钟,但开扩音机POWER不着,已查扩音机底板电源应没事,可能面板烧了块蕊片如图LC6250.
  图片按扩音机power TS201触感开关量了没电压是正常吗,而未按量R202有约5V,是不是按POWER一定要有5.7V到蕊片三脚的POWER KEY先会开着部机.
  请各位指点谢谢

网友:
换那个主控芯片吧,肯定已经烧毁了。

网友:
哇,部机你好似修左三年啵

网友:
从你第一张图的测量结果判断,tr203处于导通状态,tr203的作用是静音控制输出,ic201 3脚为开机端,低电平有效,实测应该有5V左右,按ts201后电压为0V。无完整图纸,推断你上的两张图只是CD部分电路,此power按键只是单独控制CD,前提要主电源能开启。

网友:
重点查IC201 23脚复位,复位管TR212及其外围电路。

网友:
按TS201后为0V,即开机,但2位mute输出3V,控制tr203 tr204,静音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