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E40 开机掉电,3.3V转换电压不出,15VMAIND过不去!

楼主(2015-09-09):
  联想 E40 开机0.5掉电,所有电压都出来了,就3.3V转换电压没有,和15V相连的都查了,把PQ76拆下来,PR253另一端有6V左右的电压。PQ76 ON电压是正常的5V ,PR253电阻正常,PQ76换过,求高手帮忙分析一下,谢谢了!

补充内容 (2015-9-10 10:05):
感谢各位,谢谢。特别感谢广州迅芯科技的指点,现在主板修好了。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A:
查下PC210电容有没有击穿

网友:
5v的有没

网友B:
15v都没有,你搞PQ76有毛用啊。先查查15v是由谁产生的

网友C:
PQ76 ON电压是正常的5V--指这管的2脚电压吗?

网友D:
3v  5v是同一个信号控制的   5V都有了  怎么会没3V  是不是3V 后面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下PC210电容有没有击穿

没有击穿 也是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PQ76 ON电压是正常的5V--指这管的2脚电压吗?

是的 是2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15v都没有,你搞PQ76有毛用啊。先查查15v是由谁产生的

不好意思,可能我没有说清楚,15V有的

网友C:
查前面的控制信号,这脚不能为高电平。

网友:
引用 网友D:
3v  5v是同一个信号控制的   5V都有了  怎么会没3V  是不是3V 后面有问题

PQ79的 1234脚都不短路的,板子所有电容我都测了也没有发现短路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查前面的控制信号,这脚不能为高电平。

是查这个信号MAINON吗?

网友:
那就是5v 也没有转出来吧

网友:
把PQ79 PC206都换掉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是查这个信号MAINON吗?

是的,你看PQ76是N管,G极高就导通拉低了PQ79的G极,PQ79也是N管没高电平怎么能导通来产生+3V?

网友:
看楼主的叙述我有点蒙。
1.PQ65这个管子的5V有没有产生,如果有就是说G级控制是正常的,3V没有出来就必须去查PQ79本身或者后面的电路。如果5V也没有,那就看下G级这边是否有问题。
2.PQ76控制级就是第二脚不可以是高电压,不然这个管子导通就会拉低PQ79控制级,那边就不会产生3V

网友E:
5V已经转换出来了,PQ79已经换过还是一样

网友:
如果15V供电正常,3V输入供电正常,两路开启信号正常,剩下的也就那几个零件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是的,你看PQ76是N管,G极高就导通拉低了PQ79的G极,PQ79也是N管没高电平怎么能导通来产生+3V?

但是PQ76  2脚ON 开机之后就是0V 应该是正常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5V已经转换出来了,PQ79已经换过还是一样

PQ76的控制极高电平,你那个+5V又能产生?

网友:
先查查15v是由谁产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但是PQ76  2脚ON 开机之后就是0V 应该是正常的啊

你不是开机量这电压呀?待机能出这+3V和+5V吗?

网友F:
楼主你搞错了吧PQ76 2脚有5V的话。pq763脚和1脚已经导通。pq79和pq65的4脚不应该有电。3VPCU和5VPCU就不会转换。怎么能有5VPCU?3vpcu没有转换是正常的,因为pq79第四脚没有得到高电平。5VPCU有电只能是PQ65 D和S极短路。MINON#是低电平有效。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你搞错了吧PQ76 2脚有5V的话。pq763脚和1脚已经导通。pq79和pq65的4脚不应该有电。3VPCU和5VPCU就不会 ...

你也错,这不是转换成3VPCU/5VPCU的电路,反了。这是+3V/+5V的产生电路。

网友:
+5V有么   PQ65的G级电压多少

网友:
楼主  你不是开机量这电压呀?待机能出这+3V和+5V吗

网友:
PQ76 G 极为低才能完成3v转换!!

网友:
PQ76 2脚5V肯定不对 查前面的电路

网友:
MAINON电压为低,你这是为高了,不对你查下。

网友:
最近修的笔记本 有点新 不好修啊 资料不好找

网友:
是不是断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