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主板不上电维修

楼主(2015-09-09):
今天接到1个主板型号GA-P61-S3-B3 .毛病不触发。 开机针有3.3V,跑线路经过2个电阻到达IO ,绿线跑半天没跑出到IO,果断找图纸,在【迅维】里找到了,查询了1下 绿线的PSON和1个Q65相连,板子没标注,就自己在IO附近找了下 找到了。 测量不通 觉的是线路的问题就自己看看了板子后面的线路发现断线了 飞了跟线 通电正常亮机。

网友A:
这么明显的断下,早该看到了,还需要找图纸么

网友:
楼主图片来个清晰点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么明显的断下,早该看到了,还需要找图纸么

总会有粗心大意的时候的啦!

网友:
有图纸就是方便,没图纸的话,线路不是很好跑,做我们维修的 就是要有耐心和细心

网友:
修主板之前,首先要检查观察整板

网友C:
这里断线的是不是IO PSON 信号引脚到Q65 本身B级相连线路?

网友:
嗯,其实断线不太好修主要是难 查

网友:
心细心细再心细,,老师是怎么教的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里断线的是不是IO PSON 信号引脚到Q65 本身B级相连线路?

IO 107脚和Q65连的  绿线也应该连的

网友:
很简单的问题,只是外观检查时不够细心

网友:
一点点的氧化是比较难找的  眼力不好的看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D:
IO 107脚和Q65连的  绿线也应该连的

看仔细点,楼主已经说断线了,怎么相连呀

网友:
有图纸就是方便,做我们维修的 就是要有耐心和细心 。

网友:
分析的真好  多多跟前辈学习了

网友:
维修之前先观察整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总会有粗心大意的时候的啦!

对啊  不可能每件事都是仔仔细细的  总会有出窍的时候

网友:
基础不错,修起来很轻松!

网友:
目测主板是否有断线、掉件之类的明显当然好找,不明显的确相当费神!

网友:
please take care while reconnect burned connection after ensure no shortage at any ic

网友:
有图纸就是方便,没图纸的话,线路不是很好跑

网友:
图纸看不清呀    不过楼主理论绝对哦

网友:
这断线很明显了

网友:
还是技术过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