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110 屡烧显卡供电MOS 管

楼主(2015-09-09):
DELL N4110 屡烧显卡供电MOS 管  供电芯片换过  上下俩组都换过 都是用个 1天左右就大短路 求指导

网友:
管子没充分导通 下管对地都会烧

网友:
供电芯片换掉试试塞,最好打个波看看

网友:
  那四个小MOS管  烧的最多了

网友:
自举升压电路查了没有?

网友:
芯片换了 看看升压部分

网友:
是不是那个地方有断路  漏电

网友:
你 该看看    有短路的没后记

网友:
楼主搞定了没 我手里和你一样的问题

网友:
查下反馈电路

网友(2025-04-02):
升压电路看看.我上次就遇到过一台华硕的老烧上管.放上去开机几秒就烫的不行.后来发现是别人做了手脚.把升压电容去了.补上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