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ip地址冲突解决的方法

楼主(2015-09-09):
  电脑ip地址为什么会相冲突?

  常见问题:其实IP是每一个计算机唯一的门牌号码,就象你家的门牌号码一样,不可能有其他家的也跟你一样的?在一个局域网中,打比方你设置你的ip是192.168.1.121 而另外一台计算机也设置成192.168.1.121,那么就会产生冲突了。

  病毒问题:局域网ARP病毒肆虐导致。ARP,即地址解析协议,实现通过IP地址得知其物理地址。ARP病毒并不是某一种病毒的名称,而是对利用ARP协议的漏洞进行传播的一类病毒的总称。ARP协议是TCP/IP协议组的一个协议,用于进行把网络地址翻译成物理地址(又称MAC地址)。通常此类攻击的手段有两种:路由欺骗和网关欺骗。是一种入侵电脑的木马病毒。对电脑用户私密信息的威胁很大。

  IP地址冲突局域网IP地址冲突常见的解决办法:

  鼠标右键单击网上邻居,选择属性,然后弹出网络连接框,里面有一个是你的internet连接,最常用的名字是:本地连接(也可以到控制面板,找到网络连接后,点击进入)

  找到之后,鼠标右键单击,选择属性。

  会弹出一个网络连接属性的框

  在中间一个“此连接使用下列项目”这个框里找到internet协议(tcp/ip)

  鼠标左键单击,然后点属性按钮

  然后就弹出IP地址、子网掩码、网关等等,你只需要把你的IP地址最后面三个数字修改一下就行了,例如192.168.1.222 是你的IP地址,你可以修改成0-255之间任意的数,当然前提是这些数字都没有人使用,你可以分别试一下。在DNS里面则改成

  然后确定即可。

  另外,如果你是自动获得IP地址和DNS服务器的话,那么你得断开网络重新连接一下,再看看自动分配给你的IP地址有没有冲突,如果还是有冲突,你只能联系网络管理员,要一下你的IP地址、子网掩码、网关和DNS服务器地址这些内容,然后自己指定设置IP地址了!

网友:
开启dhcp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