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爱X10i,一不小心,走弯路了

楼主(2015-09-09):
  来机是反复重启,不能正常开机.依经验,一般更换CPU能修好的.机子是首次维修,检查主板, 未觉其它异常情况,测量端值数据:漏电参数:1.560.开机参数:0.505,!但U有发热现象,判断U故障,更换后,不重启了!功能也正常了...但发现有自动开机现象,并手感机体有发热...晕咯!难道所换的CPU出问题了??测量参数:漏电:还是1.560,开机参数依旧是0.505,未作细致审查,再换另一CPU(原厂原封件)..那知道故障还是一样...机体上部的小彩灯还常亮(闪动),怪了!!测量开机电压(2.5V)基本正常,开机线连通到V3103(用扫描办法),正常,再用显微镜去细查看,电源IC边上的R3125及邻近的电容有被水蚀痕迹.原来这里藏了暗病!!疑是通过摄像头边渗进了一点水引起.导致二次供电线路异常.使整机功能绪乱!!自信铲胶换U的手工还可以,于是对进水的那小部分作清洗,吹干后,再测量相应参数,正常了!单板上电试,不会自动开机了!但漏电参数依旧还是1.560.呵呵!可能是芯片的内部等效电阻进步了!

网友:
漏电参数,开机参数是什么概念

网友:
开机代码是神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