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
液晶显示器 HPC 维修一例

楼主(2015-09-09):
显示器品牌:HPC
故障现象  :指示灯闪烁 黑屏
怀疑故障 : 电源板 高压板

1.判断好故障后。拆机。拆机步骤就不直播了
2.拆下电源板 发现高压电路部分有一电容鼓包
并且  其中一只高压包的电容 已经炸裂。

3.毫无疑问 是这两个小家伙导致的故障现象。 换下来呗    换好上电测试

4  安装好上盖,就等收钱了!!!

网友:
直接秒杀了,这种故障最喜欢了

网友:
lz   好喜欢 分享 经验喔!

网友:
楼主捡便宜了

网友:
这样的太好修了,我也喜欢修这样的机器,

网友:
能收个多少钱,

网友:
显示器维修最好赚钱了,电容鼓包的最多了

网友:
最好开他几个小时测测

网友:
会返修吧,不如改高压条的好

网友:
修显示器 最喜欢修爆电容

网友:
高压造成的哟

网友:
我最喜欢修电容鼓包的显示器

网友:
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电容鼓包的显示器

网友:
电源板出的故障一般很明显

网友:
秒杀,显示器经常有这种问题

网友:
肉眼能看到的故障都是维修人员的福音啊

网友:
明显故障,有配件就好解决

网友:
我也喜欢修这样的机器

网友:
这种故障不错,捡钱了。

网友:
目测能解决的问题,并不是大问题!

网友:
總想是不是能自修一個lcd或led...

网友:
这种的机率不高呀,碰到的不多

网友:
来自: 甘肃兰州
这种问题你们一般收多少钱

网友:
电源板或高压板故障一般都能看出来,也不知道吻不稳定

网友:
还是 换电容 好赚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