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13年1465不触发

楼主(2015-09-09):
加电测试无待机电流,直接0.00,先测各大电感对地阻值,发现3.42的电感阻值偏低,只有80欧
顺藤摸瓜,发现两个电阻10欧,47欧已经烧坏,直接更换,然后沿路找到几个可疑电容,全部拆掉
阻值恢复正常400多欧,加电待机0.026,3.42    3.3都有了,自动上电,一切测试正常!

网友:
刚修到一台,参考一下

网友:
如此简单明了,直奔主题!好

网友:
发现个特点  苹果要么烧了  要么发霉

网友:
电阻烧坏????

网友:
看你们修板子只能羡慕嫉妒恨啊,几个月没笔记本可修

网友:
这种算是比较明显的了,不用大修

网友:
苹果机器断线的比较多

网友:
苹果基本很少修 羡慕

网友:
楼主这么明显 这么好做 啊

网友:
这就秒杀了,不发财都难

网友:
苹果呀!好几百大洋

网友:
最近修a1466 不充电的。可郁闷了。。。。

网友:
有时候苹果的机器也蛮好修的,有的就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