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内存维修详解--芯片

楼主(2015-09-09):
  大家手上多少都有些修机换下来的旧内存吧,其实这些内存大部分都可以自己低成本动手修好的,只要你有工具肯动手学绝对不是什么难事;我都定期对换下来的故障件进行维修处理,意外收获不少。
  有兴趣的同行可以试试看。

  维修工具:防静电焊台(热风枪、恒温防静电烙铁)、焊锡丝、焊油、能读写24C系列的编程器、镊子等必备的焊接辅助工具。
  首先将待修内存目测,看外观有无硬损(如金手指脱落损坏等)将有硬损的挑出来,其余的上机测试并做归类,把能点亮的分一组,点不亮的分一组;

  二、先对能点亮的内存用焊台加焊,因为这类内存基本是虚焊或者开焊导致故障,加焊时要注意掌握温度和风量,这是焊接的关键,温度高了会导致原件和基板受损,温度低了焊接时间就会加长也会导致原件和基板受损;风量大了还会导致被焊接点周围小贴片件被吹移位。建议新手杂废旧班子上线练习拆焊。用烙铁加焊时要在焊点上焊油,可防止焊点粘连。对于底部焊点的内存颗粒加焊用热风枪直接均匀吹颗粒表面,同时用镊子给颗粒稍微施加压力,压力不要太大,以免颗粒移位。对外围引脚的颗粒可以用热风枪加焊也可以用防静电烙铁加焊,推荐用防静电烙铁加焊比较可靠。焊接完后用洗板水清洗风干后在上级测试,开机电量后用手指轻轻弹内存,如果不出现花屏和死机等现象就OK

  三、对于开机点不亮的内存首先按照第二步进行加焊,无效再做如下处理:
  找到内存上那颗SPD存储器8脚的,一般是24Cxx24c04之类的型号,拆下用转换座放到编程器上测试师傅能正常读取,能正常读取就到网上找同类型的内存SPD数据写进去装上试机,不正常读写的就是存储器坏了,更换并写好数据焊上。本人在实际维修中发现百分之90点不亮的内存为SPD存储器的原因导致的。

  四、对于那些外观有硬损的内存如果金手指土偶哦或者烧毁只能更换基板解决,对于加焊和SPD芯片没有故障的内存点不亮的就有可能是存储颗粒和其他元件损毁导致,这些可能性比较少。我最近修了一批内存大概有110几根,修好了76根,其余的有4根颗粒损坏,30多根是256512的二代条子直接扔弃了。

网友:
上些图好些吧,这样看不明白

网友:
好牛啊。佩服你楼主

网友:
说的够细的啦,哪天试试

网友:
反正活搞瞎搞一下,能好多少是多少

其实修多了就有心得了,只是看自己要不要去弄,看来楼主平时很喜欢动手弄弄这个弄弄那个

网友:
还真有人修内存啊。。。我都以为没有朋友修内存了

网友:
这个可以有

网友:
关键是SPD内的数据不好找啊

网友:
谢谢分享、、这也是经验啊。。

网友:
呵呵,直接加分了 ,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楼主spd。。数据哪儿找的啊

网友:
经验不错,值的学习

网友:
我手里有根 插上 就发热的内存  ,有时间也来修修

网友:
还是有图比较好些

网友:
楼主 不错那天有时间也研究一下

网友:
楼主可否告知内存SPD数据的下载地址呢?

网友:
有图有真相

网友:
楼主被禁言了 我的内存咋办哩

网友A:
每个芯片都加焊 好像不实际 没有内存检测工具根本不能确定那个芯片坏,

网友:
楼主厉害,我都不修地,关键是不会

网友:
SPD数据在哪下的?

网友:
能具体点吗

网友:
写的不错,就是看不懂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每个芯片都加焊 好像不实际 没有内存检测工具根本不能确定那个芯片坏,

是啊,否则太浪费时间了!

网友:
加焊?没目的吗?所有芯片都加焊?我看了也是醉了

网友:
内存也可以修理呀,高人啊。颗粒坏的可以修吗,怎么确定是哪一个坏掉。

网友(2015-10-19):
学习一招,有空试试修一下,

网友:
楼主好人做到底,你的SPD打包下载吧。

网友:
楼主的黑科技好强大,是不是可以批量造水条了?

网友:
我有五六十条,说实话,按这个办法一条都没好

网友:
内存芯片坏了是不是不过内存??

网友:
的确没这么修过,一般都是直接换。不过,抽个时间试一试,512  1G的筐筐里还有。

网友:
很好,事实就是这样子,有维修价值的值得一试,而且不太复杂

网友:
SPD转换器不太好找吧

网友:
我那天也是  华硕EEE PC小本子   进pe安装 到70%左右 就错误,安装了3次不行 手头只有3代的2G内存,客户的是1G3代的,后来 实在没办法  试试在内存颗粒上涂上焊油风枪加焊  洗板水刷干净  再试机  顺利安装了系统.    呵呵  内存 我也有大概50来根  改天也试试.以前也知道,刷SPD芯片,一直没去试试.呵呵

网友:
好有心,这个都要动手

网友:
楼主多发点维修内存的帖子,对跑码不过的内存 有一点办法

网友:
我也遇到过一个 联想小本  坐不上系统 加焊没好  拆掉不显了 板子才80  ...

网友:
楼主能图文并茂就更好了

网友:
会修内存的都是焊接高手,像我这种换个显存都要用BGA的怎么办

网友:
写得好 佩服楼主

网友:
SPD数据,有吗

网友:
有时间试试!

网友:
内存上那颗SPD存储器8脚,我怎么就没发现过呢,明天过去仔细看看

网友:
刷SPD最好有内存SPD编程器,这样就不用拆spd,某宝有卖100多。

网友:
楼主能不能上图

网友:
好经验,抽时间试一试

网友:
焊工技术要好

网友(2015-12-11):
我想问下这个SPD程序去哪里下载呢

网友:
经验不错 值得学习

网友:
楼主技术很不错6

网友:
楼主厉害,我是新手,请问怎么找相对应的SPD?去哪里下载?

网友:
第一次看到修内存,开眼界了

网友:
写的真好啊

网友:
帖子不错,就是温度、风度没说具体,新人不好理解。

网友:
这内存修完能用住吗。加焊的是用不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