佳能打印时提示墨水收集器将满 解决案例

楼主(2015-09-09):
  Canon ip1800墨水收集器将满打印时打印机提示墨水收集器满,严重影响到资料打印。这个现象是机器的废墨收集器(废墨仓)已经到达预设值。

  处理办法:1.佳能这款ip1800打印机废墨收集器为两个海绵垫,拆开技巧清洗。2.机器清零操作。

  佳能IP1800墨水收集器机器清零操作步骤:

  A、先按着stop/reset键,然后按POWER键开机。

  B、按POWER键不放手的同时,松开stop/reset键,然后再双击stop/reset键。

  C、同时松开POWER健和stop/reset键,此时进入维修状态。

  D、待电源灯变绿时,按stop/reset键去选择设置功能

  次数电源灯功能备注

  0绿色关机当此时打印机内没有打印头,小车会回到原位并锁起。

  1黄色维修测试打印

  2绿色EEPROM信息打印

  3黄色EEPROM初始化在日本海外销售机器的EEPROM初始化

  4绿色废墨量全清全清废墨量数据

  5黄色目的地设置选择此项后按RESUME键7下为中国

  6绿色打印头深度清洗

  11黄色按键和LCD测试

  15黄灯废墨量设置

  12\14\16或以上返回,重新选择

  E、选好后按电源键去确认

  佳能系列打印机计数器清零的方法

  第一步:关闭打印机电源。并把电源线从电源插座拔开。

  第二步:按紧打印机的电源键同时插上电源线。(此时机器电源灯亮)

  第三步:不松开电源键。按4下进纸键。电源灯显示:黄――绿――黄――-绿(也有可能灯一直是绿色的)。

  第四步:松开电源键。机器启动后,电源灯熄灭。

  第五步:重新开打印机。OK,问题解决了。

网友:
喷墨机  没有什么维修价值  买2次墨盒 就可以换台机子了!

网友:
喷墨的卖的iushi耗材  买墨盒的钱都可以买几台机了

网友:
这种打印机用起来就是坑钱的

网友:
改连供耐用

网友:
喷墨机不敢恭维,不是今天喷头塞了就是明天管路不通了,还是墨贼贵。

网友:
方法值得一试,呵呵。

网友:
佳能1800的,一直用软件进行废墨清零。

网友:
可以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