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鼠标改有线鼠标

楼主(2015-09-09):
至尊地带送的无线鼠标,手感还蛮好的,就是太费电了,两节七号南孚电池3个月不到就没电了,今天实在受不了了,就把它改成有线的试试。
材料:鼠标线一根,100欧电阻一个。

第一步:打开无线接收器

第二部,把拆开的接收器按USB定义焊接在USB线上。

第三部:从USB线的供电端取一路5V供电,在红线中串联100欧电阻给鼠标供电。在焊接好的接收器板上滴少许704硅橡胶。

最后一步:在鼠标前段开个出线孔,就可以合机了。这样就不用再费电池了,毕竟环保比较重要。

网友:
哈哈  你这个还是无线的只是 用了有线供电而已

网友A:
你应该给无线鼠标搞个2PIN的接口,里面和电池之间搞个双二极管选择供电方式,自动切换,哈哈,用电池的时候也没有线的束缚,用USB用电的时候,也不用管电池,哈哈,纯属娱乐。

网友:
我装充电电池用,三个月冲一次电

网友:
这,有何意义?

网友:
神人啊,学习了

网友:
如果把有线改为无线的方法我愿意一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应该给无线鼠标搞个2PIN的接口,里面和电池之间搞个双二极管选择供电方式,自动切换,哈哈,用电池的时候 ...

嗯,这样可以实现USB和电池供电的切换,同时由于二极管的反向隔离特性,实现了USB和电池供电的分离。

网友B:
这样搞纯属娱乐。想问大师无线鼠标的USB蓝牙丢了怎么能搞的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搞纯属娱乐。想问大师无线鼠标的USB蓝牙丢了怎么能搞的能用。

检测下USB蓝牙模块芯片供电电压。

网友:
神人啊吃了没事做啊

网友:
可以改成充电式的,没电的时候插上充电

网友:
在鼠标上按个插座方便,要作无线时把线取下来,用有线时把线插上去,关键是搞好隔离电路。

网友:
楼主真是人才呀,闲的蛋疼。

网友(2015-10-28):
如果是接收头不见了怎么改成有线的呢?

网友C:
真有才,这样都能改,效果好吗,信号这么样??

网友:
这种是不是还需要一个无线鼠标合并一起才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真有才,这样都能改,效果好吗,信号这么样??

还用说吗,这肯定不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