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K15不触发无待机

楼主(2015-09-09):
求助待机芯片是???

网友:
一般两个电感离的不远的芯片

网友:
去看图纸  要不就认待机芯片

网友:
没图纸也要拍个照片吧

网友:
还是去专业的维修店修吧

网友:
找图纸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
谢谢各位,我没图纸呀,好心的传一个不甚感激,我也是搞维修的学艺不精呀,我研究了一下,公共端就没电压,保护隔离电路的事,第一个场管就没导通正在研究缺少什么条件,有高手指点一下更好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