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V551L 装WIN7

楼主(2015-09-09):
华硕的神机V551L,本本配置CPUi7,内存条4G,硬盘1T,独显840,出厂带的是Win8,客户要求装Win7,进BIOS设置之后,进PE把硬盘模式转化为MBR,装机,之后问题出现了,只要一装USB3.0的驱动就死机,无线网卡驱动怎么也驱不上,无奈在此请大师指导,感激万分!!!

网友A:
新机器可以咨询售后 免费的啊

网友B:
去官网看看有没有WIN7驱动

网友C:
你的win7镜像有问题,多换几个版本,华硕官网下载驱动。。。纯净版的系统 再装驱动

网友D:
有没试过在官网下打驱动?

网友:
用官网的驱动试  要不就换别的镜像

网友:
应该是驱动与系统不兼容,换一个镜像安装或者去官网下win7的驱动。

网友:
W8该W7 虽然BIOS改了  但是 也要格式硬盘才可以  你试试吧

网友:
应该不是硬件问题,BIOS加载出厂设置,SATA设置为AHCI,
微软官方下载镜像、ASUS官方下载驱动。

网友E:
你再装回win8试试   如果是同样的问题  那就拿售后去保修呗

网友F:
有可能是内存...硬盘 换着看看 也有不兼容的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新机器可以咨询售后 免费的啊

好的,马上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去官网看看有没有WIN7驱动

官网看了,没有win7的驱动,只有win8和win10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的win7镜像有问题,多换几个版本,华硕官网下载驱动。。。纯净版的系统 再装驱动

试了好几个了,都一样,只要一驱USB3.0的驱动就死机!!!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没试过在官网下打驱动?

官网没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再装回win8试试   如果是同样的问题  那就拿售后去保修呗

装win8没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有可能是内存...硬盘 换着看看 也有不兼容的系统

这个应该不会吧,装win8和win10都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