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 7529 v1.1掉电

楼主(2015-09-09):
各供电都有。两个内存槽子。一个卡83,另一个两秒掉电,自动重启又掉。偶尔还能跑码卡2A,甚至有一次进系统了。。
拔掉四叉的供电就不掉电了。
求大神

网友:
请检查内存插槽里是否有烧伤,根据你所说的故障请检测一下CPU供电 是否平衡。

网友:
拔掉了小四P都不跑数了吧!

建议还是检查下内存槽那边的问题

网友A:
多谢了,明天上班jiurucia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谢了,明天上班jiurucia

就去查。。开始查过内存那,不太仔细。

我这手机还是不方便的说

网友:
有没有刷BIOS试下

网友:
不好说,能进系统 代表供电应该是没问题了,建议先清洗内存槽子和CPU 然后是刷BIOS

网友:
多谢各位了,我是电脑学徒,板子别人拿去研究了。暂时没结果,抱歉了

网友:
正好有一块一样的板子,和楼主一样的问题,看来可能是通病,期待楼主的结果。

网友:
这种不稳定的故障,应该与内存电路的电阻或电容有关。

网友:
V星7529通病为内存上方的小8脚经常坏

网友:
12V有短路啊

网友:
明明就是 BIOS 通病.....

网友:
内存供电一路查啊,

网友:
怀疑是供电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