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亮一下然后暗屏 不是灯管和高压板的问题

楼主(2015-09-09):
今天收到一台瀚视奇hg281d显示器  开机亮过几秒就暗了   窃喜  以为是高压板或灯管问题  开棺解剖   好吧   不是   现在的症状是显示灯蓝色有信号  灯管亮   然后电压什么的没有问题  就剩怀疑主板了  各位有啥好建议

网友:
换通用板一试便知

网友:
这个好搞啊,换通用的不行就去保护看看,应该是保护了吧,最大可能还是灯管引起的过流保护

网友:
这是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好了   已解决    驱动板不好     但是怎么改成已解决

网友:
检查灯管之后,再查高压板

网友:
进展怎么样

网友A:
已解决     是驱动板问题   忘拍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已解决     是驱动板问题   忘拍照

楼主怎么修的啊

网友:
先换通用点   应该是MCU 吧

网友:
如果是灯管或高压板坏一般不会亮几秒那么久的,最多亮一到两秒。

网友:
那个驱动板场管附近的俩个电容换了就行  查瀚士奇维修资料的

网友:
灯管和高压板或去保护解决比较常见,不行那就改个主板试试

网友B:
就是坏了两个电容,电容有鼓包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坏了两个电容,电容有鼓包吗

没有    要是有鼓包的话就不用差那么久了   我记得好像是十几v的电容 就外表的话  什么问题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