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三例

楼主(2015-09-09):
    1:U300E板号忘了无图,客户说不通电,接可调电源待机0.000,拆出主板量电源头有19V,公共点无19V,很明显保护隔离有问题,第二个管子条件都满足,但是输出只有4点几V,公共点对地阻值正常,换掉第二个P沟道MOS管,待机0.04,触发OK     2.华硕K550D,板号X750D,无图无点,待机0.06触发电源乱跳到3A多不亮机,APU+AMD独显,先风枪吹下显卡不亮机,换了一个U还是不亮机BIOS刷了N个也是不行,SMB正常,内存AD波只有两次明显不正常,还是怀疑CPU有问题,订一个全新的A8-5500M还是不行,测屏线接口对地值没有问题,屏线口LVDS信号连接的是RTD2136转换芯片,阻值和供电都没问题,撬开独显电感可以亮机,撬开集显电感也可以亮机使用,进系统线刷官网BIOS还是不行,实在没思路了和客户沟通,客户同意只用一个显卡
    3.三星300E43裸板待机0.2自动上电到0.4测量5V电感只有4.6V,3V电感只有1.8V,待机芯片是TPS51125,摸芯片巨烫,手上有芯片先换再说,连换两个还是一样,测量8PIN 线性3V对地只有1欧,烧机全板无发热的没办法慢慢拆吧,拆到EC对地阻值恢复正常,换之OK。

网友A:
我的三星也是待机大,我拆掉EC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的三星也是待机大,我拆掉EC看看

那祝你好运咯。。

网友C:
楼主技术太好了啊,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技术太好了啊,学习了

我也是小白,可能比小小白好一点。

网友:
技术可以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祝你好运咯。。

谢谢,我的有一个电容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我的有一个电容有问题

厉害。。

网友D:
楼住技术牛X   值得一看

网友E:
生意不错嘛,技术也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生意不错嘛,技术也不错

现在生意淡啊,,这一行不好做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住技术牛X   值得一看

谢谢支持。。

网友F:
楼主高手呀,谢谢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G:
K550那样用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K550那样用正常吗?

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高手呀,谢谢分享维修经验

谢谢支持,高手小敢当,小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