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供电开启信号DDR18_EN 电压问题

楼主(2015-09-09):
一块技嘉的770T的AMD板子。这个板子 内存电压时有时无。。有内存电压的时候。DDR18_EN 这个信号电压为1.6v左右。。没有内存电压的时候 ,这个电压为5V左右。。排除内存供电芯片ISL6545问题: 已更换过2个  6545LE , 这个ISL 6545 的  BOOT 脚电压  ,VCC 供电电压 都正常。。哪位大神 帮忙分析 。。。按照 第一个电路图 分析,DDR18_EN 这个信号被5VSB 上拉,电压应该为5V左右。。求哪位大神 帮忙分析下  在什么情况下   这个 内存电压开启信号DDR18_EN 可以形成分压 。电压为 1.6 左右 谢谢了

网友:
第一个图中的R383电阻没有安装,U99的7脚电压是由芯片内部上拉的,只要高于0.4V就行,一般在1V以上。你的条件已正常请查其它小元件是否有问题。

网友:
这种有图有真相

网友:
有老师傅出来了,我们只能围观了

网友A:
内存供电信号也都已经满足了 ,楼主测一下 PWOK和S3_STATE是不是均为高电平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存供电信号也都已经满足了 ,楼主测一下 PWOK和S3_STATE是不是均为高电平呢?

这两个信号应该分别是IO对应引脚或南桥发出。

网友:
内存  供电 稳定了  ,,,诊断卡  跑C6  还是卡 内存 , 内存的 各个供电  时钟 , 系统总线 正常 。。。。

网友:
诊断卡 跑C6  。 10几秒之后 PCI-E 复位脚 没有电压了 。。。。。。此时诊断卡  还是  C6  。。。。这个  是什么问题?

网友:
问题解决。。。。。。。。。。CPU坏  ,主板  已修好。。谢谢楼上的几位

网友:
理论EN信号在0.4V以上,实际应在1V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