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捷]
AOC E950SW 开机先白后花,画面重影有拖影

楼主(2015-09-09):
AOC E950SW 开机先白后花,画面重影有拖影。VGH1 27v,没有找到TAB1或者VGL测试点,不知如何下手,大神指导一下~!

网友:
屏坏了,要是没有 tab。vgh也正常就没得救了

网友A:
这个故障纸上谈兵恐怕帮上忙。

网友B:
屏坏了,不信,你换张屏,

网友:
个人认为是屏不好了,楼主如果有屏的话换屏试验是最好的了。

网友:
屏坏了,直接换屏

网友:
屏的问题吧

网友:
屏坏了,我一搬不搞

网友:
屏坏了哦

网友:
换个通用版  还是一样就屏坏了

网友:
现在通用版简单 该跳线的

网友:
先用点屏器点一下,区分是驱动板还是屏

网友C:
这样的坏屏,一般不好修呀

网友:
可以换个屏试试

网友D:
丢垃圾桶吧  屏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故障纸上谈兵恐怕帮上忙。

搞定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屏坏了,不信,你换张屏,

我把屏修好了
,感谢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样的坏屏,一般不好修呀

经过几天努力终于搞定了,把屏修好了,体验焊接速度的活.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丢垃圾桶吧  屏挂了

我从垃圾桶里捡回来了,现在搞定了,历史7天

网友:
先用通用驱动板测屏是否是好的,这很像是屏坏

网友:
屏线有再换条试试,驱动板坏也可能如此

网友:
楼主,说说怎么修好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