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信(Hisense)]
液晶维修小体会

楼主(2015-09-09):
  机型:海信TLM32V88

        电源板:RSAG7.820.1459

        主板:RSAG7.820.1691

        此机故障:红灯亮黑屏不开机,遥控无反应。

        故障检修:经拆机检查/测,只有5VS电压无12V和5V输出 。对此拆开电源板独自检修,测量N801的1脚电压,经查为2.7V左右(正常),去掉L804.L805测C843和C849的电压,经查C843电压为15V, C849电压为5V正常,故障应为L804T L805以后电路,当测C853后发现已坏,更换后12V和5V输出正常。但是还是无法开机,顺藤摸瓜检查到了主板,发现主板主芯片无核心电压与工作电压 !复位信号无输出,但是N10却没问题;到此笨小子墨水将尽,忽然无意间发现V55下方有一小团像是炭烧的痕迹,而且拆开主芯片的屏蔽网发现主芯片已经有破裂的情况,到此,告知用户主板欧了;用户很爽快的说:换!!!听到这字,俺是乐了。(话说我也纳闷为啥会这样子咧??有师傅知道么?)收到‘指令’便开始找板,很快的就找到了;拿到板》》装机,开机红灯,遥控器待机键》》Hisense logo出来了,到此接上信号源测机,图音均正常;再检测各路电压也没有明显的波动,自此该机修复。

网友:
这样的机器换块主板要多少钱?不如直接上V59板算了

网友:
说不定是电源坏之前有过高压输出情况把主板搞垮了。

网友:
估计是雷击过的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