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谁有715G2852-2-hp电源板,帮忙看看R912电阻是多大的!

楼主(2015-09-09):
谁有715G2852-2-hp电源板,帮忙看看R912电阻是多大的!

网友:
量过后面有短路没有

网友A:
R912好像是221电阻

网友:
炸掉了啊  。。lZ   可以 找下ic  的vPDF啊  看下 脚位的定义!

网友:
这种直接找料板

网友:
找手册应该能知道。

网友:
查下芯片PDF大概就知道该用啥阻值的电阻了

网友:
一端接地,找一个PWM型号,跑一下电路吧。。!~~

网友:
看不太清楚,找个芯片数据手册参考一下应该可以

网友:
烧了这个电阻估计芯片也难保了,如果没有图纸只有按芯片资料找了,实在不行就整块淘回来换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R912好像是221电阻

应该是 221

网友:
我也认为是  221

网友:
是场效管S极到IC芯片的电阻,用221绝对没问题,

网友:
坏了多少东西

网友:
保险 整流桥 开关管 IC 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