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谁说电磁炉维修不可以保修三个月?

楼主(2015-09-09):
  第一,接单:
  当电磁炉进店,第一时间先考量有没有维修价值,有几种电磁炉没必要去修:
  1,冒牌货,一般冒用他人的牌子,生产者人品不咋地,用料一定也是一般般,更可恶的是散热的铝合金和电路板都小得可怜,没有任何保护电路;
  2,很老的电磁炉,10年以上的,很多零件外层开始脱落、老化,修完这个那个又坏!电路板受潮严重,发霉,铜箔裸露腐蚀;
  3,经多家维修未果,如果你是技术一般,这种就更不应该接,否则你也是白忙活,有时就是人家用错零件,你不能看出来;
  4,进水严重烧坏,这类电磁炉如果要接,再报价方面可要灵活,否则也是白忙活,比如美的,大部分主板都能买到,报价就以换板的价格报,如果能修复,那就按实际收费;

  第二,    元件选择:
  核心元件选择:IGBT我选用英飞凌的H20R1203和H25R1202,H20R1203质量远优于仙童的25系列,H20R1203在功率为2100W(包括)以下完全胜任,H25R1202则用于2100W以上的,当然也可以用在2100W以下的,桥堆统一用D25XB80,因为我发现很多爆保险,烧IGBT的,这桥堆竟然完好。

  电阻的选择:很多朋友只知道电阻的功率、阻值、误差,很少关注其材料,其实很多名牌电磁炉已经告诉我们,里面几个核心大功率电阻都是选用优质的5环金属膜电阻,我曾经返修过几部间接加热的,其实就是换错普通碳膜电阻,分析:1,因为碳膜电阻误差比较大,有可能超出电磁炉允许的误差范围;2,普通碳膜电阻表面涂层都很粗糙,容易吸潮,造成电阻内部导体之间在高压下容易击穿(耐压不良),所以就有刚换上去可以工作,过段时间就有可能出现很多奇怪的故障,甚至烧坏IGBT,所以我们看到的金属膜5环电阻,很多表面都很光滑,防水防潮;还有一个电阻,就是电源的限流电阻,你们有多少个知道该电阻内部是什么材料?反正我返修的电源故障发现有人用普通3W22欧碳膜电阻,经常是电阻开路,电源没有问题,分析:碳膜电阻承受不了450V10UF电解电容多次的瞬间充电,很容易造成意外烧断,所以该电阻必须选用优质的3W22欧绕线电阻,因为绕线电阻有超强的电流冲击和耐高温不变阻能力,很多厂家已经在运用。

  电容的选择:电磁炉内部所有电解电容都应该选择耐温105度以上的优质电解电容,我有部分就是用125度的,三大电容为金属化聚丙烯薄膜电容,该类电容有自愈能力,也就是说,这类电容如果内部有轻微短路,可在通电情况下烧化短路点,如果短路过多电容才迅速温升包鼓漏胶,新买的MKP电容,如果对质量不放心,应在交流220V电压下串联接入灯泡进行24小时老化,利用其自愈功能将耐压差的部分极板熔去,有条件的话,可以将交流电压升高至电容标称电压这样更能筛选优质电容。

  二、三极管、瓷片电容的选择:电磁炉使用环境变化多端,所以内部选用的各种元器件,都应该选用优质的铜脚元件,防止因生锈产生的故障,我曾经遇到驱动三极管引脚锈断而烧坏IGBT的

  第三:维修工艺:
  内部所有焊点应该光滑饱满,牢固,无毛刺,大电流器件应该弯脚焊接,比如:整流桥、三大电容、电感、IGBT等,弯脚应该顺着铜箔的方向弯,不能超出铜箔部分,否则有可能和傍边电路放电而烧毁;还有该插到底焊接的一定要插到底再焊接,比如三大电容,按键等;有电流检测康铜丝的,不管有没有看到虚焊,都应该用高温焊锡补焊,没有高温焊锡,普通的也可以,避免偶尔虚焊可能会烧毁单片机,电路板修复后,应该清洗和烘干,有条件的可在电路板背面刷一层清漆,再烘干,这样可以避免昆虫破坏和焊点腐蚀;电源线也是要检查,看看是否硬化,插头是否有发热胶融化的情况,因为电源线硬化,在炒菜过程中,因为振动传到插头,造成松动打火而有可能烧坏IGBT。如果硬化,可和用户协商更换。

  第四:仪表和设备:
  万用表、电流表(用来监视整机电流)、示波器、(可有可无,很少用)、短路保护电路(自制)、220/220隔离电源(自制,可有可无,为了安全)

  第五:交货前,应该交代客户使用注意事项:
  如何保养等,如果插头有发热情况,应该叫客户更换家里的插座
细心成就一切,希望大家永不怕修,有些朋友会说,修太好,以后就没有生意了,在这里不讨论你生意怎么样,你们不要以为客户都是傻子,一个破电磁炉,一年给你修几次,你能每次都收这么多钱吗?客户会怎么看你呢?你们谁都不是等一个电磁炉买米下锅吧?

  说得不对的地方,接受拍砖!

网友A:
楼主你的短路保护电路的自制方法可以分享一下吗?

网友:
新的才保一年,修电磁炉保三个月才不干,最多保一个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的短路保护电路的自制方法可以分享一下吗?

这个东西,很简单的东西, 被他说得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