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297暗屏有一个电压 没有

楼主(2015-09-09):
没有的是开启电压吗是多少付

网友:
开启一般都是..3.3

网友:
38     39    40脚电压明显不对

网友:
同意三楼说法,电压明显不够

网友:
3.3V的 不解释

网友:
应该先把那个没有3.3V的修出来,在修后面的。

网友:
查开启电压是没有上拉还是被关闭了

网友:
5脚没有电压,不对,还有38,39,40脚也不对,这个需要接屏,背光升压应该有25V左右,我也修到过A1278背光升压升压后将近40V的,我记得这2组电压的开启是由桥(cpu合一的)发出的,通过一个与门,相与开启的,楼主,你查一查,我碰到暗屏都是飞线改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