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 HP台机主板碰见个奇葩问题·····

楼主(2015-09-09):
故障是这样的,顾客开始不能开机,检查发现内存不过,重插解决,然后做系统,用的U盘做系统,镜像加载完毕直接就做了,U盘还未拔,做完系统开机正常,就给客户打电话叫来拿主机,客户来了后开机,,,,结果问题来了,进XP系统跑进度条的时候一顿一顿的,顿了半天也进不去,在检查后发现插上系统U盘后从U盘引导就能正常进入系统,拔掉就不行,加载完镜像后拔掉也能安装系统,就是速度慢了几十倍········估计安装完得几个小时吧 反正就是插上U盘从U盘引导就一切正常
硬盘检测无问题,内存无问题,BIOS恢复过   HP MCP61PM-HM  AM2的板子
求教各位大大看看是什么问题,第一次碰见!

网友A:
已解决,bios扣下了重新安装就好了···到现在还是一头雾水

网友:
不太了解,等高手来解答

网友:
有一次一台机子和这个故障一样,不过把硬盘线重新插一下好了

网友B:
发现很多问题都是不能用科学来解释的,想不通

网友:
并不是所有的故障都能解释  只能说下次在遇到就知道怎么去想了

网友:
碰到过几次,但是不是都这样可以搞定的,以前碰了几次有些是硬盘里面有几个色块也导致这种情况,不过你这种情况应该是主板问题多些,也就是老化了,

网友:
这种问题还是第一次见到。。。。。。

网友:
还是第一次见到

网友:
也不懂是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已解决,bios扣下了重新安装就好了···到现在还是一头雾水

bios没装好吗

网友:
修电脑有时候一天顺利,有时候老是遇到奇葩问题,烦

网友:
这样的问题奇奇怪怪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发现很多问题都是不能用科学来解释的,想不通

是啊    有些主板在机箱里开不起机  拿出来就开的机  再放回去就好了

网友:
只能说明电脑这行什么奇葩问题都会遇到

网友:
一般出现这种情况多数是硬盘和硬盘线不良引起,你这个可能是BIOS芯片与座子接触不良了。

网友:
检测一下硬盘是否有坏道或者红绿过多的情况没有?如果没有,在重新做系统前重建mbr,一般可以解决你这个问题(做系统时把u盘拔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