敢问大伙这是什么意思啊

楼主(2015-09-09):
开机掉电修好了,也把BIOS刷回原来的了居然这样,按DELECT也不进BIOS 没反应谁遇到过!!!

网友:
强大的迅维怎么没人回答啊

网友A:
华硕妇科病,15S 关机
查USB-OC   正常就干SB

网友:
应该是USB供电问题吧,15S后关机,这故障论坛上有呀自己找找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华硕妇科病,15S 关机
查USB-OC   正常就干SB

这机子原来开机掉电的 换个822  好了,接着就是这个样子了,会是BIOS 是么,

网友B:
屏幕上的英文不是告诉你了吗?“检测到USB设备处于过流状态,15秒后系统将关闭。”华硕板特有的USB口过流提示, 查USB_OC#信号,大多数是822排阻的问题。

网友:
还是 那个USB-OC#

网友:
引用 网友B:
屏幕上的英文不是告诉你了吗?“检测到USB设备处于过流状态,15秒后系统将关闭。”华硕板特有的USB口过流提 ...

多谢了有是822

网友C:
15秒关机 对我来说不好搞

网友:
是GB桥就是桥坏不是那就先BIOS后外设

网友D:
USB 15秒关机。。。这要检查USB供电。。。。。

网友E:
华硕的板子特有的问题,靠近南桥的822和472很近那个822两端短接ok

网友:
引用 网友C:
15秒关机 对我来说不好搞

多少秒对于妳说好搞啊?

网友:
这个是usb过流检测翁体啊查usb供电oc检测

网友:
重点检查USB供电上的 USB_OC#供电信号

网友:
经典的15秒关机啊,大把帖子说这个故障的

网友:
USB  oc#   华硕15秒关机  USB保护吧

网友:
15秒关机,一般都是南桥的问题呀

网友:
USB过流啊,你是不是搞电脑维修的哦?

网友:
大大的写上  15M   你居然没看到啊   查查USB接口电压

网友:
检测到USB设备处于过流状态,15秒后系统将关闭   USB 过流保护了

网友:
干完82z47~干桥就是这么简单

网友F:
楼主搞好了吗。。 前几天看到个帖子是说这个问题。。。。你搜下论坛看看。。等楼主的消息中

网友:
822电阻 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搞好了吗。。 前几天看到个帖子是说这个问题。。。。你搜下论坛看看。。等楼主的消息中

刚到店里,准备干排阻,这料我都找不到了

网友G:
822都找不到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华硕的板子特有的问题,靠近南桥的822和472很近那个822两端短接ok

这个两端是哪边短接啊,不会烧板子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USB 15秒关机。。。这要检查USB供电。。。。。

供电变成1.5 v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G:
822都找不到料了

把原来的取下来旋转360度焊回去试试,

网友:
从来没遇到过 今天又学习了 下次遇到也可以应用一下

网友:
USB过流保护

网友:
引用 网友H:
把原来的取下来旋转360度焊回去试试,

这样也可以啊

网友:
试试吧,ASUS  G41,M4N68我都这样搞好过,我手头也没822备件,其他板上拆的个头大,焊不上。

网友I:
你查下USB供电端是否对地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你查下USB供电端是否对地短路了

是供电拉低了只有1.5 v了

网友:
udb接口过流,系统在15秒后关闭,测下udb接口阻值,不短路可以直接短接5v

网友:
常见的故障现象。大把的这个帖子

网友:
OC USB錯誤或soundbrigre

网友:
查USB的供电,15秒关机,论坛很多这样的帖子了

网友:
USB接口旁边的跳线正常吗???

网友J:
ASUS这个问题你都不会修?

网友:
引用 网友J:
ASUS这个问题你都不会修?

我还是菜鸟

网友K:
应该是USB供电问题吧,15S后关机,这故障论坛上有呀自己找找吧

网友:
引用 网友K:
应该是USB供电问题吧,15S后关机,这故障论坛上有呀自己找找吧

论坛有很多这个,算是通病了

网友L:
原来是这样  学习了,,英盲太可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L:
原来是这样  学习了,,英盲太可怕了

呵呵和我一样啊,加个分吧

网友K:
15S 关机
查USB-OC,就是过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15S 关机
查USB-OC,就是过流了

嗯谢谢你的回复

网友:
这个问题都是USBOC#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K:
应该是USB供电问题吧,15S后关机,这故障论坛上有呀自己找找吧

不是供电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