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失误的补救

楼主(2015-09-09):
笔记本试机时忘了拔掉电源直接上CPU散热器,一阵火花之后,待机电流成了0.10A,待机电压有了,但不触发,真令人懊丧。无意发现EC PC87541L-VPC局部很烫,不用说EC挂了。我试机时发生的短路大多都是EC挂了,不知是何原因。正准备淘一个EC,忽想起看看有没有备件,记得有几个大芯片。果然找到2个唯一的大芯片PC87541V-VPC,几年前买的,一直闲置。查了一下大概通用,换上去,EC不烫了,待机成了0.03A,正常是0.01A,不触发。难道还有其它损坏?测了一下是待机时EC的3PIN VRON已经有一点上翘,1.2V,虽然不高,但已经足以产生CPU核心和VCCP供电。心想能不能用电阻下拉一下,但不至于拉低开机后真正的VRON信号。找到一个2.7千欧色环电阻(估计1K以上就可以),接在VRON和地之间,待机时电流正常了,0.01A,量了一下VRON直接是0V了,看来这个电压很弱,很容易就拉低了。很紧张地开机,电流刷刷窜上去,亮机好了。此时测VRON信号是3.3V,真正强有力的VRON信号它也无法拉低。这种方法希望有所帮助。

至于待机时为什么VRON信号较高,难道是芯片不完全通用,或者有毛病?不得而知。

网友:
兄弟看美女去了吧!

网友:
大意的结果

网友:
不错能搞回来也不错了

网友:
忘拔电源就会吃亏的

网友:
呵呵 好吓人呀!这个错误我也有过

网友:
这就是大意的结果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真老啊     、、、、、、、

别管老不老,换高压板150元到手。

网友:
是的,有时就是那么鬼差神使的,后悔不已哦,维修的还是要多多小心,慢慢来啊

网友:
还好补救了,有时候太投入了就会出现失误。

网友:
有时候我也干这种事

网友B:
拆芯片忘记拨电源的我都有过很多次了。。。都成人为故障了。。

网友:
有电压,搞个下拉电阻也行?那开始什么原因导致待机vro下会有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拆芯片忘记拨电源的我都有过很多次了。。。都成人为故障了。。

确实,带电拆焊芯片我也容易发生,一般也没事。像这个上散热器,如果散热器不碰到芯片元件,也没事,但正好碰到就怪不到别人了。维修中为了效率,经常要做一些惊险动作,有一种刺激感,象走钢丝一样,如果总是四平八稳,万无一失,那就太慢了。

网友:
带电作业也没那么可怕。鸟儿站在高压电线上啥事没有,电工在高压线上带电作业也很安全。

网友:
换ec应该也行吧

网友:
呵呵,一失足成千古恨呀

网友:
哦,干过好多次带电测导通性啊,测阻值啊,摘芯片啊 等等等等的事情。稳压电源放架子上的,干活的时候老想不起来。还好都没出过啥问题。我的幸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