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维修简单总结适合新手

楼主(2015-09-09):
在拿到板先仔细看元器件有没有焊痕、烧伤、缺件、连锡。在把cpu取下打所有电感阻值一般几百哦除显卡和1.05v之外进水级先把水烘干。用直流电源看待机电流一般为0.01到0.06之间大语0.1说明有短路电流3ahuo5a说明公共电断用烧鸡法电压敲到此处电压腐接地正接短路处用手摸元器件时间不宜过长电流不宜过大如果突然变0a那就烧断线了很难修复,短路端到0就烧不出来差图纸一路一路断开断到那不断了重点差那路有没有对地·的,没有待机电流差公共电3.5v是否正常以及有些厂子设置有ec检测电源,要查acin电压是否正常lid电压是否正常。有待机但不触发差ec的4个工作条件供电时钟复位以及ecbios的片选发出的gpio,按开机键有没有跳变电压ec有没有发出rsmrst信号为上升沿信号货刷下ecbios程序开机电流变化很小南桥的rtc供电时种复位和3.3v电压5v电压多为3.5v给的是否正常南桥发出的slp-3,slp-4是否正常ec有没有发出两个开启电压的信号广达的测下s5-on是否正常。开机电流有明显变化但不显差所有电感的电压是否正长,cpu的供电复位桥给的pg时钟是否正常,时钟的某一路时钟有没有正选拨,没有差时钟开启有两种一种cpu直接开启还有一种ec给桥开启信号有桥开启,差复位信号mini槽22脚为平台复位电压为3.3v用示波器打为上升沿上升后电压很稳为正常复位为桥发出如果电流看起来马上能亮查屏借口blon为开启信号独显为显卡在正常时发出adj亮度调节lcdvdd平供电个高压板供电如果这些都正常刷bios试试,猜测ads#波形为多个下拉v性换个内存试试查内存的参考电压为主电压一半spdvdd为3.3v两桥管理总线为3.3v查显卡显存的供电时钟复位如果正常那么换显卡试试。卡logo,拔掉外设因为bios要自检硬件不通过就卡死不行在刷bios再不行加焊桥,桥虚焊会卡logo。不关机不关机为网络唤醒huobios问题引起的掉电累换根内存试试差所有供电有没有到差hwpg总pg用示波器对比两个波形看那个先掉在结合时序去判断故障。觉得还可以有帮主的加分哦。。。。

网友:
楼主经验丰富啊

网友:
楼主讲的很有道理啊!?

网友:
总结的不错,给你加分,如果你的排版再好点的话就完美了,看着太累了

网友:
我可以说看不懂吗?